联想Y470蓝屏修复后不认独显,真心求大神帮忙,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2015-01-29):
前两天发过一个帖子,手头有台联想y470 amd独显,客户拿来电脑蓝屏,以为系统问题,装好一个还是不行,试了好几次,只要装独显驱动就蓝屏,有时能装上,一会就蓝屏,在坛里搜了下说这个本子通病,坏u11.拆机发现u11烧毁,找了一个换上,可以认到显卡了,驱动也打上了,本以为没事了,想看个电影试下,还没看一会,电脑卡住了,一会恢复后,不人独显了,只认到集成,有拆卡换了好几个u11测试,都是一开始可以认独显,一会就不认了,供电1.5也正常,怀疑显卡有问题,加焊了还是不行,蒙了不知道怎么下手了,跪求大神帮忙,谢过了

网友:
不认的时候显卡其他条件正常不,

网友A:
此机已修复,刷ecbios解决问题,删了一下午的bios,10多个终于让我找到了

网友B:
U11的G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U11的G电压是多少

19v多点不知道正确不正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11的G电压是多少

进系统可以认到独立显卡了,驱动也都装好了,测了下u11G极无电压,S极无电压,D极有1.5电压 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U11的G电压是多少

刚才用鲁大师测试下,再继续测,G极19v电压,S、D极1.5v 怎么回事 不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系统可以认到独立显卡了,驱动也都装好了,测了下u11G极无电压,S极无电压,D极有1.5电压 正常吗

不正常的,这个是平转平的电压也就是1.5转1.5

网友:
你说修好了有待测试!!

网友:
G级19V正常 只要电压正常转换出来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正常的,这个是平转平的电压也就是1.5转1.5

我又试了一下,当我这么放着不运行程序时,U11G极无电压,D极1.58v,S极无电压,当我在用鲁大师测试时U11G极19.68v,D极1.54v,S极1.51v电压,这种情况正常吗,难道说是受某个芯片控制,只有当运行大程序时才打开独立显卡工作,真的不明白,求大神帮分析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又试了一下,当我这么放着不运行程序时,U11G极无电压,D极1.58v,S极无电压,当我在用鲁大师测试时U11 ...

教你个方法先把集显禁用  光用独显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教你个方法先把集显禁用  光用独显不就知道了

怎么禁用集显啊 在设备管理器里禁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

非常感谢,刚才试了下,把集显禁用了,也能正常显示,U11电压出来了,这样可以说正常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此机已修复,刷ecbios解决问题,删了一下午的bios,10多个终于让我找到了

ECBIOS能让独显认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BIOS能让独显认不到?

这个我也不懂,没刷ecbios前U11我换了6个,桥bios刷了10来个都不行,就是不认独显,后来在坛里找了一个ecbios,刷上之后就能认到,烤机到现在暂时没问题,还带测试。

网友:
遇到好几个显卡驱动蓝屏的了  不敢弄 怕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刚才试了下,把集显禁用了,也能正常显示,U11电压出来了,这样可以说正常了吗?

只要稳定好用,客户同意就可以了,严格是没修好

网友:
难道是 ECBIOS 没转换出独显电压? 求大神解答,

网友:
楼上,的一位,,不知道显卡的BIOS有的是ECBIOS发的吗

网友:
能修好收到钱就OK。楼主能否上传一下你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机已修复,刷ecbios解决问题,删了一下午的bios,10多个终于让我找到了

EC BIOS解决了不认显卡 ?
上传下BIOS吧

网友:
BIOS能让独显认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机已修复,刷ecbios解决问题,删了一下午的bios,10多个终于让我找到了

好吧,我相信了

网友:
传下我下载笔记本的bios,这个问题我也不明白,等待大神解答。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自动切换显卡吗?咋记得470是手动切换的,为啥跑鲁大师电压才出来?有没有深入研究下,讲解下

网友:
我的也这问题,cebios能否给我一份

网友:
把你的BIOS上传了吧,我现在也遇到这问题了

网友:
楼主最好把bios放在帖子上作补充,放在27楼一般人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