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压还能用成负的,长见识吧!

楼主(2015-01-29):
无线鼠标里的,鼠标用一会就不动了,电池拆出来一测,太帅了!

网友:
能把电池用到这种状态很少见

网友:
表笔装反了吧?

网友:
是不是充电中

网友:
曾试过对一块过度放电,电压已经为零的电池进行反向充电就会这样

网友:
这电池应该充不了电的吧!!!

网友:
电压小于表笔,电荷反向

网友:
7楼说得对,应该是这么回事。

网友:
见过,两节串联电池的小电器中,一节电池电用尽,接通情况下,另一节电池对另一电池的负极充电,即反向充电,所以有一个常识:新旧电不能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