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NVY 报风扇错,90B

楼主(2015-01-29):
一台HP 的机器开机报风扇错,风扇换了,不是风扇的问题,开机还是报90B,自动关机,有修过此问题的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
是90D吧,不是90B

网友:
BIOS和 温控芯片 坏都容易90报警风扇与主板的隔离要做好

网友:
应该是温控芯片的事。

网友:
刷个BIOS看一下???刷刷更健康!

网友:
把温控拆掉,会有惊喜等着你哈!!!

网友:
BIOS  恢复出厂设置  试下

网友:
BIOS  温控  都要弄一下

网友:
把温控不要  试一试

网友:
先查下主板的风扇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看看风扇控制脚

网友:
应该是温控芯片的事

网友:
温控芯片查一下

网友:
还是先简单的,刷下BIOS

网友:
查下温控部分是否正常,正常可以刷下BIOS

网友:
同意上楼的说法,但觉得是温控的概率会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