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3TA进系统键盘 触摸不能用 EC代换 解决

楼主(2015-01-29):
接同行一台K53TA机子,键盘,触摸进系统,进PE,进DOS都不能用,进BIOS又正常,,坛子里查了一下,也没什么维修经验!EC是930QF A1手上只有3930QF A1,有些说不能通用,有些说可以,我就试了一下,

结果是:键盘,触摸进系统也正常了。这两个EC至少在K53TA这机子上是通用!!

网友:
这个资料留下来。有用,谢了呀

网友:
这种情况上去试试就是了,一般不会烧东西

网友:
进BIOS 正常。难道BIOS走不同的线路? 没有道理啊

网友:
经过测试的经验分享  是宝贵的

网友:
是啊  经过实际代换的  经验是宝贵的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碰到心里就有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