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显示器电源板上面的开关管跟稳压管如何识别

楼主(2015-01-29):
菜鸟想请教大师们   电源板上面有稳压管  还有开关管  如果将他们拆下来后都放一起的话以后如何识别呢  还有有的电源板好像没有开关管的对吗

网友:
看元件标注呀,再说稳压二极管大部分是二个脚的。

网友:
用小纸袋分别装好

网友:
从测量阻值上进行区分:稳压二极管的阻值一般是在7百多、开关二极管的阻值的5百多。

网友:
有型号可以区分呀

网友:
楼主,真是 小小白 ,看一下 电路基础吧。您会  事半功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