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A55K M2跑码

楼主(2015-01-29):
一块七彩虹FM2的板A55K M2  跑5d 5c,插不插内存多一样什么情况,检测各个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什么情况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拿另外一快一样的正常开机的板,把BIOS换上也不行

网友A:
测下内存系统管理总线238,118脚是否有3.3V,测下SPD236脚是否有3.3V,没有找相关的元器件。

网友B:
这个会不会内存供电方面或内存槽线路存在断线之类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内存系统管理总线238,118脚是否有3.3V,测下SPD236脚是否有3.3V,没有找相关的元器件。

这些多测过了多有3.3V,时钟63 64 184185多有1.02V

网友A:
确定测过系统管理总线和SPD与数据脚供电,,如果这正常,换个好内存,不会不过内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确定测过系统管理总线和SPD与数据脚供电,,如果这正常,换个好内存,不会不过内存的。

内存多换了,另外一快一样好板上的能正常的,不存在不兼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会不会内存供电方面或内存槽线路存在断线之类的情况

内存供电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内存多换了,另外一快一样好板上的能正常的,不存在不兼容问题

你这是不过内存,,,把内存槽洗下,都已经有复位时钟了还去测时钟复位干嘛,把内存的几个重要的信号再测下,一定要有数据脚供电为0.75V,一定要测,系统管理总线3.3V,,有两个,一个是118脚,,一个是238脚,,这两个脚一定要测,还有个236脚,,也一定要测,在内存是好的情况下,,换了几个槽都是不过内存,,在内存曹是干净接触好的话,在信号正长的情况下,,,,,找图纸修吧,,每个点都测下,看下哪里不正常。

网友:
应该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LZ  修好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不过内存,,,把内存槽洗下,都已经有复位时钟了还去测时钟复位干嘛,把内存的几个重要的信号再测 ...

修好感谢你的回答,因为我测所有条件正常,辅助供电0.75不正常,跑线修好了

网友:
按楼主这么说,,只能是桥有问题了嘛!!试试干桥!!

网友:
楼主搞好了恭喜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感谢你的回答,因为我测所有条件正常,辅助供电0.75不正常,跑线修好了

终于修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感谢你的回答,因为我测所有条件正常,辅助供电0.75不正常,跑线修好了

修的那里哦!发图详细介绍哈!我们也学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