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21CBZ 芯片有无代换的?

楼主(2015-01-29):
手里有块联想小主机,没显示,测得 无桥供电  芯片是ISL6521CBZ  测供电都正常 芯片发烫,判断为芯片坏 可是手里没有该芯片  求助各位 帮忙找下有没有可以代换的芯片

网友A:
好像没有,不行就某宝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不行就某宝吧

亲 为什么不能直接说出来什么宝啊??、、

网友:
不赶时间就上网淘一个,赶时间就自己用别的尝试,成功了给留个经验

网友:
没有的啦 !!直接发件吧!!!

网友:
原型号代换多好!!!

网友:
我同意5楼的说法,没有的话自己设计一块电路板代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 为什么不能直接说出来什么宝啊??、、

某宝 一般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