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FM1主板维修

楼主(2015-01-29):
                                                                        新手修主板,不对的地方大家多多指教。            前几天接了快铭瑄FM1的主板型号是MS-A55DL,客户说机子不通电。开了单子走人,就忙其他的事情去了,昨天无事拿来修发现机子是通电的,上cpu跑马跑不玩,刷个bios机器好了,挂硬盘进系统测试一切ok。
             打电话叫客户取走。刚拿回去没多久就打电话来了!说机器不行啊!还是不通电。我说你电源是不是有问题!他说换过试过了!就是主板的问题!没法就叫他那过来在 跟他看看了。等板子那到了。一试能正常点亮啊!多试了几次还是一样可以点亮的!点了7,8次以后终于有不通电的情况了。
           然后就是漫长的维修之路!........................................
          偶然间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我抖了下板子,唉触发了。我就把晶振换了!正高兴呢。。。多试几次又不通电了!!!靠!!!加焊了下桥,无果!抽支烟思考下,(这里有点天马星空哈)会不会是那个供电管子有问题啊!已经触发了只是风扇不转呢。。。。说干就干反正也没思路!无意间打这cpu供电管子有组的gs之间居然通了,不对啊!!!过了短时间在打,又正常了,靠马上把他给换了!顺便把副驱动芯片也换了(他是rt8871a+rt9612b这组是受rt9612b控制的),原型号是rt9612b没料啊!在板子上找了个rt9619a换的!正常了!想怎么开就怎么开。嘻嘻,,bios就不上传了,官网可以下的。

网友:
楼主  厉害  其实早该想到的 打阻值

网友:
原来供电管稳定性变差了

网友:
看来是管子 性能不良造成的

网友A:
楼主,这个板子有图纸么?我也有一块,不过内存

网友:
偶尔通。。就是要坏不坏的,,这样的板子最烦了!!

网友:
楼主打酱油也打出好经验了,榜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板子有图纸么?我也有一块,不过内存

没有图纸!!我跑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