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关机屏灭了 风扇和电源指示灯还亮

楼主(2015-01-29):
联想V470进系统正常关机屏灭了 风扇还转电源指示灯还亮

拆机测 关机后CPU电压和其他各路电压都有
进PE一点关机就死了
不知道什么问题没见过给位分析一下

网友:
先刷个程序试试,不行就往关机的时序走

网友:
v470的BIOS会引起关不住机的问题,具体的话你可以多刷几个BIOS程序试试,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从新做显卡吧  显卡虚焊引起

网友:
还是多刷 几个bios试试看吧。

网友:
我修过其它型号 类似问题刷bios

网友:
先从CPU供电开始   把CPU供电的开启信号  给打回去   前提是要把简单的处理方法先试一下   刷刷BIOS   放放电

网友:
COMS放放电 。不行 刷个 BIOS。。。再不行  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我也见过这问题 但是这个是屏黑了还有电流 指示灯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