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通电立即断电,然后自动重复这个过程很难修?

楼主(2015-01-29):
技嘉PH67-UD3-B3,故障是空板开机通电一下立即断电,然后自动重复这个过程。拿去专门维修的门店,阁日去问情况,说修不了。

在论坛搜索了下,很少有人遇到这类情况,大多是通电立即断电,然后就不再启动了,而这类故障比较明显,就是短路保护居多。

自己在空板情况下再试了下,短接PWRSW一下,通电断电隔2秒通电断电……不断持续这个过程。清BIOS无效。仔细观察力额CPU座没有发现弯针断针。把电池拔了,过了一阵子,短接PWRSW主板没反应,也就是没有触发开机,不小心触碰了清BIOS的针,结果电源常转,像开机一样,接上喇叭,再试,没警报;装回电池,故障回到最开始的情况。短接电源插座的PS_ON强制开机,没发现哪个芯片电容发热。断开P4插头,故障依旧。

请问还有什么可以尝试的呢?个人感觉故障应该在开机电路那里出问题吧。

补充一下,板子在公司不好搞,我们的卡板维修都是外包维修的,他们修不了的我们就建议客户更换的。而我对这方面很感兴趣,皆因这类故障他们的能够维修的基本没有,所以望闻四方工程师指点迷津

网友:
是不是缺少某个电压啊,你量一下

网友:
你强制开机没测电压嘛0.0  那强制开机不白开了

网友:
有的地方短路了    intel  还是AMD的?   intel的查cpu供电      AMD的查芯片组的供电!!!

网友:
查cpu供电

网友:
不一定,,有好修的,,也有不好修的!!

网友:
I系列主板某个供电不对或者BIOS程序出错都会掉电。

网友:
其实我个人觉得,强制开机可以很容易把坏的或有问题的元件查出,把时坏时好的元件逼出来,例如IC发热大,或者直接烧毁,如果没有这类现象,至少短路的可能性减少了,接下来就应该断路的情况比较大,但是不排除保护电路的影响。如果先怀疑CPU供电出故障,能否通过切断CPU供电来排除?另外楼上的也提到BIOS出问题也有可能,但是这个板是双BIOS设计。

网友:
你还是到基地培训下,如果实在没时间去,买一套讯维出的维修不是事,会有惊喜

网友:
将开机电路跑一遍,检查所有供电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刷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