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的怪问题

楼主(2015-01-29):
HP4416S插上电源适配器待机3V 5V正常,按下开关后电流只跑到0.03A,电源接口的灯一直闪黄灯,3秒后直接掉电,然后直接用风台稍加热EC周韦就能正常开机,关机后在开也正常,关机后在放的时间长一点又不行了。请教高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BIOS也刷过。南桥也做过。怀EC周韦电容有漏电。取了有的电容也不行

网友A:
不妨用烙铁把EC周围元件一个个加热试,这种问题是挺麻烦

网友:
应该先把ec加焊一遍

网友:
是不是有虚焊啊

网友:
y应该是电容老化失容,可以并联实验配合热风加热

网友:
又一个热的能开,冷了不开,这最难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妨用烙铁把EC周围元件一个个加热试,这种问题是挺麻烦

我也是这样想的   再不就板层漏电了

网友:
手上有这台机器的南桥你可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这种现象有可能某个元件变值了

网友:
应该是那虚焊了

网友:
我也是醉了

网友:
看看网卡有没有短路,这款机器网卡爱坏

网友:
看看旁边的电阻有无腐蚀的,再不行就要测试阻值了,最坏的是板层出问题,慢慢测试吧

网友:
我觉得是南桥RTC电路方面的问题,仔细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
1、待机3  5V的供电都正常,触发之后待机直接掉为0. 常见的原因是3V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掉电;2、上电到0.几A掉电,掉为待机电流,能再次触发,同样的时候再次掉电;在上电途中那短暂的几秒钟,一一测量各电感,找出没有供电的电感,确定是哪路分组供电;

网友:
我感觉还是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这个问题可麻烦了。

网友:
不过学习中呢。

网友:
BIOS 确定是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