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V不跑马请教

楼主(2015-01-29):
机器是原来是进水。听外面拆机的说之前他可以开机的。但是拆掉后我清理了io。io一个角断了更换IT8572E后上电0.8无显示。刷了个BLos无效。更换回原来的IO 挂出断了的角焊上还是一样。南桥hm65更换了还是一样。郁闷的。后来BLOS 又刷了N个都无效。由于本人不太会用示波器。只能大致的测下。各个晶振正常,测量BLOS 发现5.6两角波形触发瞬间有2秒有波形之后无电压和波形了。其他脚位是波形有两秒后有电压无波形。切断连接南桥的5.6 两脚发现有电压的。本人不太会修不跑马的。特别是华硕的。请大师指点下好吗。但是进水就只有在io这里。没有掉电没有断线.LPc阻值正常

网友:
我也有台跟你一样8572AXA 进奶,现在电流0。6---1。2----1。4-------无解。

网友:
哥们  你不要修了,,,这个机器多半没有问题  ,你继续整下去它只会报废

网友:
没问题怎么会不显呢?

网友:
很有可能是PCH挂了

网友:
是不是桥虚了,加焊一下吧

网友:
你看cmos电子有没有电   没电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有台差不多的    搞不定 锕

网友:
3无得机器最难搞了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啊

网友A:
EC有程序吗,有些EC自带有程序,换新的要重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有程序吗,有些EC自带有程序,换新的要重刷程序

这个没程序 我在废板上拆的换过 能用

网友:
看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断线,遇到过很多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