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七彩虹630 2G 的显卡 短路

楼主(2015-01-29):
上电保护。测量下面2颗4C10N  短路。 谁料板上有啊。卖2颗给我,万分感谢

网友:
楼主淘宝网多的是

网友:
随便去个购物网站应该都有!!

网友:
笔记本料版上也有的吧、

网友:
淘宝网 上找了,几颗不卖的

网友:
建议去零件出售的地方买

网友:
30v 40A 8脚的MOS管 差不多就换上 大小不合适就飞粗线吧

网友:
楼上建议不错,见过牛人用三脚mos管替换旧式五脚的

网友:
供电管按上之前打下对地阻值

网友:
这卡已经修好了。笔记本主板废板上找了差不多的2颗焊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