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装系统无法激活?求助高手(已解决)

楼主(2015-01-29):
中午吃饭时,朋友拿个机子过来,说系统坏给重装一个,这简单,很快给朋友装好,试运行也没什么问题,可朋友回去就来电话说,开机显示系统不是正版,我就叫他自己跑下小马,可不久他拎着机子又过来,说不行,跑小马成功了,但一开机又是那样。于是,我又用其它工具试了几次,最多开机三次就变盗版了,奇怪,难道微软的技术水平提高了吗?谁遇到过没有?什么原因?
补充:问题巳解决,详看19楼。搞错了,16楼。

网友A:
你把自动更新关了没啊???

网友B:
多换几个激活工具试试,一般应该激活后就不用再激活了的,让客户别打补丁。

网友C:
是不是之前装的正版系统,保留分区没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自动更新关了没啊???

这个没关,关了试过,也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多换几个激活工具试试,一般应该激活后就不用再激活了的,让客户别打补丁。

我都用过5个工具了,中英文的都试过了,很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之前装的正版系统,保留分区没删除

保留分区?这个还真不太懂,好像是某些品牌主板才有的吧?我朋友的是技嘉,C盘格过的

网友:
请问论坛有没有高手帮个忙,给个意见啊?问题还没解决呢

网友A:
把硬盘低格了在装系统试试!!不行的话就得修板子了!!

网友E:
什么板子啊,如此强悍,居然要正版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板子啊,如此强悍,居然要正版系统……

这应该和板子没什么关系,估计是系统或硬件问题,原因查找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硬盘低格了在装系统试试!!不行的话就得修板子了!!

低格?这可是高手的活。板子估计没问题,一直在用,不过你提醒了我一点,可能很快找到原因了

网友F:
LZ修好了记得说下哈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用过5个工具了,中英文的都试过了,很郁闷啊

那就有点怪了。

网友:
刷bios  硬激活
看看
不过先要保留原来的bios

网友:
多谢各位了!也多谢9楼的提醒,这完全是我朋友的电脑硬盘存在坏道造成的,在看了9楼回复后,猛然醒悟,用MHDD把硬盘检查一遍,结果C盘位置有零星的橙红块,这就能解释硬盘为什么保存不了激活信息了,而其它分区也有很多坏道且分散,看了看,东芝绿盘,难怪,这盘几乎可判死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修好了记得说下哈  谢谢

问题已解决,硬盘坏道搞的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硬盘低格了在装系统试试!!不行的话就得修板子了!!

提示盗版跟主板有什么关系

网友:
19楼在哪里,不是我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