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TC t328t无串号 无基带维修搞定一部手机

楼主(2015-01-29):
HTC t328t客户拿来说没信号,插卡试机,无服务,查看基带未知,没有串号。网上查了些经验人家都是加焊基带cpu,但有很多是不好用的。最起码我的这台HTC t328t就没修好。随后加焊电源ic,一样的。无服务,现在就要认真想想了,串号是存在小字库里的,于是果断从旧版拆了个基带字库,装上开机,ok,一切正常。用过论坛必杀不行的,换这个小字库试试吧。经验之谈,不喜勿喷!

网友:
开了电脑卡了的那是对方

网友:
楼主请教下 手机是不是换了字库,除非同型号拆机的装上可以直接用,别的都是要修复信号和刷串号的

网友:
以前新机刚出来时很多换完屏就没基带串号了,然后拿来一个好主板比着量了线才发现那个字库虚焊了,后面的T329加胶就不容易出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