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 7.1不越狱添加五笔输入法详细分享版

楼主(2015-01-29):
一、准备软件:
1、iBackupBot for iTunes,不要用最新版的,在最新版的我也不会操作,我用的是3.65的。
2、SQLiteExpert  Professional 3,用来编辑用户词典。
3、据说要关闭icloud里面的"查找我的iphone"功能。

二、实际操作:
1、备份ipad,然后打开iTunes,在使用USB连接手机到电脑,操作:设备-右键-备份完成后退出Tunes,如图所示。

2、使用ibackupbot软件打开备份,iTunes的备份是无法直接查看的,必须通过第三方工具。下载安装并运行ibackupBot,软件会自动读取iTunes的备份。左侧显示了最近所做的备份,点击后右侧会列表显示备份的系统文件,新版的ibackupbot好像就看不到右侧的文件。

3、导出用户词典,(对于有些教程要先建立一个自定义短语,我是没有去做,现在的用户词典默认都有一个“msd-马上到”,所以这步可以省了),点击iBackupBot界面右侧的Path作排序,找出这个文件并勾选:Library_Keyboard_CoreDataUbiquitySupport_mobile~66885D01-9F90-5821-A9A9-96FF7818D30B_UserDictionary_local_store_CloudUserDictionary.sqlite,中间蓝色字符每个人都应该不一样,点击File菜单中的“Export”命令,如图所示。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置Export type为“Export only checked file(s)”,如图所示。指定路径后将用户字典导出,我放在桌面上便于操作,实际导出的文件有两个:Library_Keyboard_UserDictionary.sqlite(或者Library_Keyboard_CloudUserDictionary.sqlite)和Library_Keyboard_UserDictionary.sqlite.info。

将导出的两个文件复制到其他地方保存以做备份,我放在桌面上的这两个文件要用来修改的。

4、修改用户词典,下载安装Sqlite Expert Professional软件,用SQLiteExpert  Professional 打开放在桌面上的导出的sqlite文件,点击file-open database,如图:

5、导入词库,展开导入的文件,如图:

6、在蓝色的项点右键选择导入,如图:

7、在弹出对话框中按照图上的1、2、3、4步进行,如图所示:

8、替换文件

    导入完成后,直接关闭SQLiteExpert,文件会自动保存。接下来把把修改过的SQLite文件用ibackupbot导入到备份文件,(如果直接用网上下载的改好的SQLite文件来替换的话,不能成功,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遇到)。

    运行ibackupbot,点击File菜单中的“Import”命令,选择Library_Keyboard_UserDictionary.sqlite.info文件(我刚才是放在桌面上的),就会把之前编辑好的Library_Keyboard_UserDictionary.sqlite文件内容导入iTunes备份中。

    点击工具栏中的Restore图标把修改过的备份恢复到ipad中。待提示恢复完成时,ipad会自动注销,大概等待一分钟左右会重启。

网友:
这个太辛苦了  还是不用五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