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屏闪

楼主(2015-01-29):
苹果一体机A1311屏闪

网友A:
显卡,,高压板,,屏,,这三样!!你看着修呗!!

网友:
把屏线擦擦

网友B:
刷新率设置过低

有干扰

显示卡接触不良或显卡驱动程序不正确

电源设备老化或显示器老化

病毒作怪

网友:
1 屏供电不足
2 保护电路启动
3 屏线接触不良 查背光开启信号是否稳定,屏供电是否稳定或者偏低,背光高压是否有缺失 以及高压取样部分是否有元件开路

网友C:
查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D:
这个问题还用问吗   楼主不是做维修的

网友:
看一下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E:
我也觉得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F:
这个情况应该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重插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高压板,,屏,,这三样!!你看着修呗!!

屏发回来换了还是原样   苹果配件太缺 所以没有那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新率设置过低

有干扰

一开机就是屏闪  能听到苹果的声音 就是什么也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供电的滤波电容

电源板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还用问吗   楼主不是做维修的

哥们 苹果机子很特别的 你是没有遇到 遇到头疼死你  幸好报价比较高点还有点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情况应该是屏幕的问题!

换了  还是原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得是屏线的问题。

一开机 什么也看不到就是  灰屏有点闪

网友G:
怎么个闪法,背光闪还是其它的闪?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个闪法,背光闪还是其它的闪?

背光闪  有点发暗

网友:
已修复  高压板坏了

网友:
显卡驱动不匹配

网友:
楼主找到原因了没,分享下。

网友:
是不是系统版本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