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 943NW 开机20分钟 黑屏

楼主(2015-01-29):
目前还没拆机    求分析下 那的问题    大神给教导下 改怎么修  谢谢  坐等

网友:
自己做个沙发 等待 回复  谢谢大神

网友A:
拆都不拆都想修好,个人感觉是不是有点太懒惰了?

网友B:
补充下   现在已经拆机   不过不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都不拆都想修好,个人感觉是不是有点太懒惰了?

刚才是 刚试完没顾上拆呢  现在已经拆机了  客户说的是 开机20分钟  以后还能开 不过我试了  不到20分钟就黑了 再不开不开了

网友C:
散热不良是最先考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散热不良是最先考虑的。

现在彻底开不开了

网友D:
看看灯管和高压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灯管和高压板吧

灯管没问题   我拆开再装上  成 白屏了  屏线插了好几次了  还是白屏

网友E:
这个显示器高压板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显示器高压板坏的多

现在能亮屏了    不过高压板上有一组灯管不亮 一组亮   这个高压板怎么修啊  改怎么检查啊  还有如果不修我吧上边的接一根下边的接一根可以吗?
以前的故障是 开机时间长了就关机

网友:
楼主,更换电源次级电容  ,高压变压器。  此为容易损坏的 部分。

网友:
找找程序,不行就用示波器打下5V的必行或者把5V的滤波全部换掉

网友:
三星w943 通病 高压包换掉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最起码也得有测试数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下   现在已经拆机   不过不亮机了

灯管的问题很大 还有高压 这种情况分很多种 有点棘手 要一个个去测,首先灯管 再换灯管之前 你摸摸会不会哪里的温度很高 包括电源板上的元器件 (记得大电容放电,不然会被电到嘿嘿)然后如果没有就看下高压会不会过热,如果都排除了那就是灯管了

网友:
开不开机时,指示灯亮吗?如亮查高压板,不亮时查驱动板各供电及本身。另外三星的程序爱坏。

网友:
先软后硬的去处理。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 这个机子换了变压器 好了  150 交货了

网友:
重点查电容吧

网友:
这个基本都是那个高压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