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j30 报警

楼主(2015-01-29):
机器型号:a1278      板号:820-3115-b   j30  ,故障  加电 后报警   ,加电后过一会儿(每过5秒嘟一下)不开机,插不插内存都一样报警,,量内存供电都正常,,论坛里有说报警换io好的(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报警),我换了还是一样现象       ,谁有修过这样的机器   ,这是什么报警谁知道啊?

补充内容 (2015-2-7 11:51):
到最后还是修好了。

网友A:
先换根内存看看吧。

网友B:
苹果的还没碰过呢,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根内存看看吧。

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根内存看看吧。

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还没碰过呢,刷BIOS?

刷过了

网友(2017-05-15):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2017-12-16):
既然修好了,就分享一下吧!别这么神秘了!!!!

网友:
既然修好了,就分享一下吧!别这么神秘了!

网友(2018-03-29):
最后 修的什么 呢  吗,,,,,,,,

网友:
修好了不分享是几个意思啊????

网友:
就是啊,楼主好神秘啊,还是修好了是不是内存的基准出现问题了 啊

网友:
有事求教,解决了却不愿意分享。。
呵呵

网友(2018-07-13):
加焊内存槽好的cpu那边  上面基本是好的  碰到一台15,4 内存叫没搞起来

网友:
应该还是内存的条件有问题吧

网友(2020-11-24):
通病。修几十台了,都是加焊内存接口

网友:
3115 内存槽还能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