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 集显 不触发

楼主(2015-01-29):
今天接到一台机子,HP541 集显。按开关没反应。用电池按开机一闪就灭。接上电流表,插上电池能充电,按开关,没反应,拆下电池,电流表显示0.178。待机偏大!确定是主板问题,报价维修 !
拆机祼板测试 ,待机0.178。待机偏大,是待机电路有短路!摸主板上的网卡  ,声卡。EC  待机芯片。南桥。BIOS。看那个发烫就是那个。最后摸到南桥有微微发烫,一般南桥待机是应该没有什么温度的吧,在料板上拆个HBM南桥重植换上后,接上电流表待机0.06。待机应该是正常了,按开关,能触发了,电流上到0.35。先装上CPU。内存,再次开机。电流上去了。看到这种电流。就是有显示了,接上屏。显示正常!
把板上的BIOS备份下来,下次可以用。
维修结束!!

6050a2137901-mb-a04 .TextMark.pdf

HP541 集显BIOS.zip

网友: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间也!楼主发BIOS是主,维修是辅啊。

网友:
楼主 好习惯, 造福大众

网友:
呵呵 HP540 541 这些机器大部分都好搞  !楼主算是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