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 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5-01-29):
东芝L510     待机芯片是TPS51125的 ,测的16脚Vin  3脚基准  8脚17脚3V5V线性电压正常,13脚总开启电压1.4V   1脚ENTRIP1没电压  6脚ENTRIP2有1.4V,就是不出3V5V,   断开3V后级出3.3V 不出5V ,3V后级外接个3.3V 电流到0.9A    显卡芯片有一点点温度     51125  换了几个了 还是一样    请指教下  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后级短路造成的保护吧,个人觉得。

网友:
说的比较模糊

网友A:
1脚开启不正常 先查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脚开启不正常 先查这个

我想不通的是断开3V后级  出电压了   但是1脚还是没电压

网友B:
断开5v后级怎么样,,可以出5v吗

网友:
1脚ENTRIP1没电压不正常,可能是开启待机5V供电的。

网友:
这个机子似乎要上了CPU才可以有待机 (没记错的前提下 )

你试试 先搞定待机

网友:
查查充电芯片

网友:
1脚ENTRIP1没电压,先查这个电压都有什么可以引起不出再修其它的,

网友:
1脚是控制5VPWM开启的,要先查这个条件为什么1脚被拉低到地了

网友C:
楼主现在故障解决了吗?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现在故障解决了吗?是什么问题?

还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现在故障解决了吗?是什么问题?

还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5v后级怎么样,,可以出5v吗

断开5v后级不出5v

网友:
L510这奇葩机器如果不安装CPU的话是不会出待机电压的,不管你信不信,真的,我都碰到过。

网友:
    东芝这个系列 好像都是后级短路造成的 修了好多了都这样

网友:
查芯片一脚的那个信号到那去了。

网友:
同意查一脚,应该有短路的。比如电容坏了

网友:
查EN1和EN2    这2个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