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微软之开机白屏慢慢显示图像

楼主(2015-01-29):
一个微软之星18.5的液晶开机白屏慢慢显示图像。图像显示很慢。需要VGH飞线到屏左侧。哪位大侠说下这个线用什么好?旁边的点也刮开是不是要用阻焊漆先保护起来!暂时还没焊接。

网友A:
选择细的漆包线即可!阻焊漆保护随你心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细的漆包线即可!阻焊漆保护随你心情。

这个电压有27V。心理不平衡!多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