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1C主板,DO,98,9B过不去???

楼主(2015-01-29):
今天拿到一块华硕P5P41C主板,拿来诊断卡就是DO,98,9b过不去,量电压【内存】总线电压只有1.1V,其它电压都正常,最后跑线到南桥 旁边              有一个272排阻,一边有3.3V.另一边就是1.1V,以为是他坏了,换也一样。

    在南桥周边的822排阻都换了也一样,于是没办法了,就把南桥换了【NH8201GB]换旧的还是一样。我没辙了,求路过大神指点。。。。。。。。。。

网友:
CPU换过,网卡,声卡摘过还是一样
      BIOS在官网下了两个也没用

网友A:
把BIOS旁边的822换掉或许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BIOS旁边的822换掉或许有惊喜

这个主板   bios电池有 4个822排阻,  我只换一个还是一样

网友:
把南桥旁边的822排阻全换了试试,这个板子有通病。

网友B:
你指的是系统管理总线电压只有1.1V吗?正常应为3.3V。华硕822排阻确实易坏,仔细检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是系统管理总线电压只有1.1V吗?正常应为3.3V。华硕822排阻确实易坏,仔细检查。

  内存 总线电压只有1.1V    正常时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内存 总线电压只有1.1V    正常时3.3V

查总线的去向,到内存、时钟芯片、PCI-E显卡等,若都正常换南桥。

网友D:
你测量下BIOS芯片的3脚和7脚是不是3.3V 刷BIOS

网友E:
南桥的822全换了,BIOS旁怎不换完呢,还有,你动过桥,打打阻值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南桥的822全换了,BIOS旁怎不换完呢,还有,你动过桥,打打阻值看正常不

好吧    阻值正常    BIOS刷了  三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测量下BIOS芯片的3脚和7脚是不是3.3V 刷BIOS

BIOS   3,3,V电压  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总线的去向,到内存、时钟芯片、PCI-E显卡等,若都正常换南桥。

恩    如果还是一样   明天就换一个  新南桥

网友:
拆个三极管秒杀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S11八角的小芯片挂在总线上面,有的话,拆掉看看。

网友:
拆那一个    求解 大神

网友:
拆哪个,高手快说说看啊。。我也碰到过这个板子,,不是BIOS座的822问题,,当时没解决。另外,不要考虑内存供电1.2的问题,这个板子没跑马就是1.2,怀疑CPU座,南桥没试过

网友:
BIOS 旁边的822不是电池

网友:
你换新南桥了没?

网友:
换过一个  旧桥  但可以确定是好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