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修神舟A550-I3 0.8不显

楼主(2015-01-29):
  近年了生意真差呀,整天拍乌蝇呀,大家生意怎么样。
  今天一早上班,就收到读书时候的死党寄过来的一台神舟A550-I3,和我说不显示。接上可调电源一看,电流上到0。8就不动了,过一会就掉电了。

 拆开机器拿出主板,直接测量PCI-E复位,没有,看来是电压没出或者桥有问题了,换了个U还是不出,好吧,慢慢查吧

 下载图纸,板号是DA0QL4MB8E0,广达的,二话不说,直接搜索HWPG,找到U14

测量1.2.5脚触发后都有3.3V电压,4脚呢,只有2.3V的电压,到底正不正常呢,当然换了就知道啦
马上料板拆了个装上,按开关,电流上到1.5了,肯定好了,装机,拷机

图纸带上,加点分吧

网友:
HWPG是什么?

网友:
你讲详细点啊!大哥!我菜鸟,反应不过来啊

网友A:
HWPG是广大代工的主板的PG汇总信号,把各项供电的PG连接到一条线上,最后提供给EC,其中一组不正常都会导致HWPG被拉低。EC要发出VR_ON信号之前首先要接到分组供电传回来的HWPG信号,只有为高电平时,EC才能发出VR_ON信号开启CPU供电。

网友:
楼主干的漂亮!切入点找准喽事半功倍!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直接测HWPG。时序还挺了解的嘛

网友:
理论好就是不一样,可以非常快的找准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HWPG是广大代工的主板的PG汇总信号,把各项供电的PG连接到一条线上,最后提供给EC,其中一组不正常都会导 ...

学习了,看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是强大的,不过换这个管子原因是什么啊

网友:
楼主这个机子快修的让我都不敢相信     神级别的人物了吧

网友:
广达 的板子还是好搞一点的

网友:
太厉害了、一针见血呀

网友B:
这个门真不好找呢,话说直接短接飞线也行吧,

网友:
查了一个信号就锁定了问题点 很幸运 !技术很精湛

网友:
修的这么利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门真不好找呢,话说直接短接飞线也行吧,

5个脚的,好找呢,料板上看不看是5个脚的我看都没看型号就装上去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WPG是广大代工的主板的PG汇总信号,把各项供电的PG连接到一条线上,最后提供给EC,其中一组不正常都会导 ...

很好,成分很高的手呀。

网友:
请问下1脚和4脚短接可不可以,因为图中1脚和2脚是连一起的,也就不存在什么与门关系了,工厂出这个的时候就是个浪费,不如直连!

网友:
太厉害了、一针见血

网友:
真是一针见血!厉害

网友:
通病了 神州的这个本子

网友:
我也是醉了

网友:
有时候修机器 要点感觉 感觉加技术还需要那么一点运气。。。。

网友:
PCI-E复位没有,你怎么一下就想到测HWPG呢?

网友:
这机子确实有很多这种问题

网友:
楼主技术牛B 神舟的板子不好修。

网友:
5个脚的,好找呢,料板上看不看是5个脚的我看都没看型号就装上去就OK了

网友:
师傅在上 徒弟有礼了 厉害

网友:
广达的板好多出HWPG的问题

网友:
楼主找的很是精准

网友:
按道理。0.8的电流CPU电压都出来吧

网友:
直接测HWPG 楼主对时序 很了解 稳准狠 秒了 !

网友:
这样就让楼主给秒杀了!!

网友:
HWPG广达特有的。好修

网友:
现在是HWPG是高电平,然后掉电!查到H_VTTPWRGD的这是后面时序的!

网友:
小白涨姿势了

网友:
这种管子楼主是随便找个换上去的啊

网友:
哈哈 一针见血   确实厉害

网友:
4脚输出应该是3.3V,经电阻分压得1.1V

网友:
是不是0.8电流就是跳到CPU供电前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5个脚的,好找呢,料板上看不看是5个脚的我看都没看型号就装上去就OK了

HP板上用这个的多 很容易找的 我都是在HP板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