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了一个t400机器 进BIOS可以重启 可是进系统已重启就不亮了 请教一下

楼主(2015-01-29):
今天接了一个t400机器 进BIOS可以重启 可是进系统已重启就不亮了 请教一下

网友:
楼主 多给点线索啊,比如 你从新做过系统嘛,从新刷过BIOS嘛

网友:
同意楼上,先刷下BIOS,很多这种情况都是它坏了

网友:
感觉这机器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刷BIOS也不一定行。

网友:
只能按供电,时钟,复位三步慢慢来了。

网友:
这主板太不直钱了,换一张吧

网友:
这板子不贵

网友:
这个机器是双显卡的,BIOS里面有设置,不亮了把cmos电池拔了就可以亮了,因为第一次开机用的是集成,重启以后会切换到独显

网友:
重起后不显电压全有的话,还是BIOS 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上次有台T400 刷bios好了

网友:
刷下无马BIOS

网友:
这集显板才90一片

网友:
换板子吧 你给的提示也不确定  板子才100 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