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20s不出+vcc_core维修

楼主(2015-01-29):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HP6520S的机器,说是开机没显示,会反复重启。接过机子,通电一看电流跑到0.3左右就掉电重启。报价后就拆机,直奔CPU这一块去。先把cpu重新拔插下,再通电还是原样,再换了一个CPU,故障依旧,看来CPU没问题也只有老老实实查一下CPU供电这一块了。通电量L503、L508两电感均没电压,测了一下阻值,没发现有异常。 再查供电芯片ADP3208的条 件。查得37脚VCC、39脚至45脚VID均有5V电压,测到1脚EN与2脚PG时,发现没电压。 问题应该出现在这一块了,追查它的来源,去到R226及R9643这里,测量时发现两个点都有3V电压,这边有电压而ADP3208的2脚PG没电压,看来是断线了,仔细看了一下ADP3208的2脚发现与它相连的一点有发暗,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果然不通。果断用手术刀刨开、补锡。再量一下,听见响声,已通了,再通电测量,EN与PG两脚已出3V电压。再开机测试,电流跑到0.9不动,不过内存,清洁一下内存的金手指,重新开机电流有几次跳变,屏有显示。装机测试没问题,到些维修结束。
        本帖没什么维修含量,各位别吐,只是近段时间天气问题,生意惨淡,电脑都被冷冻起来,起保鲜作用,不易坏,一个星期下来,也只接这一台。发帖不容易,请各位多支持,多加点分。

网友:
一个星期接一台,那你的生意也够惨淡的了。不过修好了就有钱赚,最起码咱的技术能得到客户的肯定,以后有问题肯定还回来找你的。祝楼主生意赶紧好起来哈,多多赚钱

网友:
缺CPU供电引起的反复重启!

网友:
还好不是PCH芯片组的,是的话那就蛋疼了,不好修

网友:
一个星期一台还够房租吗?

网友:
这个CPU供电 正常断线引起的故障少 虽然生意淡不过这个秒杀了

网友:
PG不是最后出来的吗,楼主怎么先修PG,应该是EN先出的吧,

网友:
冬天电脑坏的少啊

网友:
很喜欢看这种简单易懂的贴子,没有错别字看起来不吃力,一会儿功夫就看完了,也吸收了!
生意就是这样,有时一天赚几千,有时几天不赚钱,电脑就这样不象饮食天天需要消费。

网友(2024-09-30):
HP 6520S  图纸

HP 6520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