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装XP、WIN7系统开机蓝屏的问题?

楼主(2015-01-29):
今天给朋友一台式机装系统,结果发现系统总是无法激活,后来检查发现是硬盘坏道的缘故。因为坏道很多又分散,直接宣布死刑。朋友没有别的硬盘,想买奈何口袋空虚,后来想想,说还有一250G的移动硬盘,问我能用不?我上网查了一下,还真可以,因为我也没试过,只好按网上的方法搞了几个小时,最终将一个WIN8系统给搞成功,但奇怪的是,按网上不同方法,将XP、WIN7两个系统装了N次,都是开机蓝屏,所以,在这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有谁成功将XP、WIN7系统成功装在移动硬盘上的,分亨下经验,谢谢了!

网友A: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把系统装到移动硬盘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把系统装到移动硬盘里面的?

这不是让我班门弄斧吗?这和平常装系统也差不多,着先,BIOS设置U盘起动,这个不用解释了吧,再者,把移动硬盘分区,这也不难吧,我用的大白菜PE系统,刚开始用的最新版本,将系统还原到移动硬盘,无法操作,幸好我还有个旧版,用上,成功还原了,接着重启……最终只有WIN8成功

网友B:
移动硬盘里安装系统没什么意义啊

网友C:
你的安装方法有问题吧!应该把移动硬盘的硬盘拿出来,用数据线和电源线接到台式机专用接口,把硬盘重新分区,并且要使“C”盘是活动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安装系统,才不会有蓝屏现象发生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移动硬盘里安装系统没什么意义啊

可以物尽其用吧,听说牛人还可WIN8装在U盘移动分公,不挺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安装方法有问题吧!应该把移动硬盘的硬盘拿出来,用数据线和电源线接到台式机专用接口,把硬盘重新分 ...

问题是别人不想破坏硬盘壳啊,网上有人提供改这改那的方案,可我就是搞不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的安装方法有问题吧!应该把移动硬盘的硬盘拿出来,用数据线和电源线接到台式机专用接口,把硬盘重新分 ...

仔细看了你描述,你原来的台式机也是安装WIN8系统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别人不想破坏硬盘壳啊,网上有人提供改这改那的方案,可我就是搞不定

移动硬盘如果是3,0版本的话,用USB接口也是可行的,顺利安装完后,把硬盘还原不就行了吧

网友:
移动盘装系统的几率不高,好像量产的可以做

网友C:
,如果能安装WIN8,却不能安装WIN XP和WIN7应该是BIOS里面的某一设置要更改,你自己去排查吧。(我也用移动硬盘安装WIN XP系统,并没有蓝屏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把系统装到移动硬盘里面的?

这貌似不难吧??你的问题我很疑惑啊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移动硬盘如果是3,0版本的话,用USB接口也是可行的,顺利安装完后,把硬盘还原不就行了吧

我也试过将备份的XP、WIN7系统还原到移动硬盘,都是开机蓝屏,像不支持USB启动的样子,但WIN8却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移动硬盘里安装系统没什么意义啊

把移动硬盘里的硬盘折了,直接装在主板就好了,没有你说的那么难

网友E:
其实移动硬盘里的硬盘就是笔记本里的硬盘,拿出来,装会容易多,若还蓝屏就调下硬盘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了你描述,你原来的台式机也是安装WIN8系统吗?

不是的,我朋友用惯WIN7的,装个WIN8还不太乐意,加上我的好奇,想搞定个WIN7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安装WIN8,却不能安装WIN XP和WIN7应该是BIOS里面的某一设置要更改,你自己去排查吧。(我也用移动 ...

那你当时在移动硬盘上装XP系统有作什么特殊操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移动硬盘里的硬盘就是笔记本里的硬盘,拿出来,装会容易多,若还蓝屏就调下硬盘模式

这个我也知道,现在问题把硬盘挂在USB口启动会蓝屏,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当时在移动硬盘上装XP系统有作什么特殊操作吗?

没有特殊操作,因为台式机是好多年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安装WIN8,却不能安装WIN XP和WIN7应该是BIOS里面的某一设置要更改,你自己去排查吧。(我也用移动 ...

没有特殊操作

网友:
我分析你的问题很有可能是BIOS设置不当造成的

网友:
我有个移动硬盘3.0版本,专门安装了苹果操作系统,用来测试苹果板子,很是方便。你的移动硬盘为什么不能安装WIN XP和WIN 7系统,我也感觉很奇怪哦!BIOS里面的设置应该是个问题???

网友:
USB传输速率太低,主板SATA口速率高,就算用移动硬盘装好系统,估计慢的没办法用,还是把硬盘盒拆了,硬盘直接SATA数据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