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悦E156Z,l-ig41m3 v1.1卡logo

楼主(2015-01-29):
接到一台联想主机家悦E156Z,开机卡logo不动了,但是没死机,按了关机键马上就关机了。
主板是L-IG41M3 V1.1的。
下载了楼主yuhan917
的BIOS刷了一下,结果前置USB不能用,而且不认ps2的键盘和鼠标。
是不是BIOS不一致,不支持该主板呢?哪位师傅有同样的主板BIOS,分享一下吧,谢谢。

网友:
这主板 卡LOGO  你刷了BIOS 好了 可惜就是 不认 USB和PS2了

网友A:
到官网下一个BIOS重刷解决

网友:
要多试几个BIOS

网友B:
刷比较老的BIOS可以解决

网友:
再找不同的BIOS来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比较老的BIOS可以解决

师傅有这样版本的BIOS吗?共享一个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到官网下一个BIOS重刷解决

官网上面找了,没找到呢,师傅有线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傅有这样版本的BIOS吗?共享一个呗

这个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傅有这样版本的BIOS吗?共享一个呗

去官方找下吗!

网友:
如果刷BIOS不行的话就该考虑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网上面找了,没找到呢,师傅有线索吗

很抱歉,自己在论坛找找吧,可能有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GB南桥档LOGO的不少哦, USB不认对地都正常

网友:
楼主没查一下ps2接口供电等参数及IO,南桥吗?

网友D:
给联想的官网上的工程师发邮件,让他给你一个!我有次就是这样收到邮件的,不过时间有点久哈😄

网友:
感谢楼主czcxwx
下了该楼主的刷了,还是卡
“读联想L-IG41M3 V1.1 15-R10-011101 EC IT8755E 25l8005   已经测试可以正常亮机使用  联想L-IG41M3 V1.1 011101 EC IT8755E 25l8005.rar ”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联想的官网上的工程师发邮件,让他给你一个!我有次就是这样收到邮件的,不过时间有点久哈😄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打了好几圈电话找到联想售后,得到的回复只有一个
不提供该服务,让去售后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联想的官网上的工程师发邮件,让他给你一个!我有次就是这样收到邮件的,不过时间有点久哈😄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打了好几圈电话找到联想售后,得到的回复只有一个
不提供该服务,让去售后修
看来正规渠道是不行的

网友:
, 售后肯定不会乱给你这些东西的。
  试下那个可以的再查查接口不能用的条件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