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楼主(2015-01-29):
现在没有什么机器了,大家好像都不忙了吧   ,今天来了一台DELL  N4030   不触发有时也可以触发,待机正常 ,就是时开时不开,,,,所有触发条件都没有问题,不知道什么问题,有高手碰到过吗。。。

网友:
n4030 这问题还没见过

网友:
开关有木有问题呢

网友:
以前试过华硕K43的机器也是这种现象,是BIOS问题。这机器没遇到过。

网友:
不触发时从开机针一直到南桥发出SLP-S3止一步一步查吧。

网友:
按不触发修   就不触发的时候测条件   RTC     待机     触发   慢慢查

网友:
按开机电路流程,挨个查,另外注意RTC电路  时钟。

网友:
开关查了吗?   bios芯片焊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