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OSHIBA L630-06s 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5-01-29):
求助TOSHIBA L630-06s 认不到硬盘

        昨天一个老大爷拿来一个TOSHIBA L630-06s 机子,说开机一会就自动关机。
         马上就用鲁大师测试温度,还没测一分钟CPU温度过高报警。
         然后就给老大爷说先做个清灰,老大爷说刚做了没多久,上次做的时候师傅说铜管有一根不好,然后他没换。
         我立马查铜管65元,然后没敢报多,担心老大爷接受不了价格,报了160元,明天能到货,没想到老大爷很利索的答应了。

     今天一早铜管就到了,立马就换,换上了开机,1.2-1.3掉电。晕了......拆机看看吧,拆完裸板上电还会掉,看看那看看这没问题,拿掉内存洗洗装上好了。  头痛我还没见动动内存就不掉电的呢....................想不通.......内存没有坏怎么会掉电呢?????请前辈们指教指教????????

     然后装机开机,没有认到硬盘,进入blos没有认到,进PE也没有认到。有进blos  F9 F10 还是不行。这么倒霉啊,测硬盘接口5V正常,3V没有,飞线3v还是不行..........头痛啊,没有思路了,难道南桥坏了???  好好的机子搞成这样,真不知怎么给老大爷交代啊,求前辈指点啊??????????

网友A:
查一下  南桥SATA模块的供电  还有时钟  硬盘的工作条件就那么几个   不行就刷下BIOS吧

网友:
我今天也是给熟人装系统,用光驱怎么也装不进去,快要放弃不想装了,电脑却反复重启了,有一次还内存报警,清理金手指,CMOS电池扣下放电也不好。每次重启时光驱响有读盘动作,而此时早已进BIOS将第一启动设成从硬盘启动了。后来拔下光驱电源、数据线再插上光驱读盘了,顺利装好系统!最后总结应是灰尘及IDE插件氧化导致的。

网友B:
查下硬盘的工作条件,没有3v供电你就查下来自哪里,总能找到故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  南桥SATA模块的供电  还有时钟  硬盘的工作条件就那么几个   不行就刷下BIOS吧

两根信号阻值正常,没有3v电压,3V电压是+3经过一个电阻过来的 ,没有点位图也找不到这个电阻在哪,问了别人,比人说没有3v也正常,不知对不对,没有3v也正常就没有思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下硬盘的工作条件,没有3v供电你就查下来自哪里,总能找到故障的!

两根信号阻值正常,没有3v电压,3V电压是+3经过一个电阻过来的 ,没有点位图也找不到这个电阻在哪,问了别人,比人说没有3v也正常,不知对不对,没有3v也正常就没有思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两根信号阻值正常,没有3v电压,3V电压是+3经过一个电阻过来的 ,没有点位图也找不到这个电阻在哪,问了 ...

没有3V不影响  5V供电有没有   南桥SATA模块的供电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根信号阻值正常,没有3v电压,3V电压是+3经过一个电阻过来的 ,没有点位图也找不到这个电阻在哪,问了 ...

上淘宝买个点位图

网友D:
先刷一下BIOS,才查一下硬盘接口的条件。

网友:
南桥加焊过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3V不影响  5V供电有没有   南桥SATA模块的供电有没有

您好!谢谢你的帮助,5V正常的,光驱能使用正常,南桥SATA模块的供电是不是就可以排除没有问题吗?
板上没有mark 也没有点位图,硬盘模块真还不知到哪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刷一下BIOS,才查一下硬盘接口的条件。

blos 刷了,不行,硬盘接口条件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3V不影响  5V供电有没有   南桥SATA模块的供电有没有

今天在光驱位装了个硬盘,也是不认,

网友:
不敢加焊,担心有风险,加焊的开不了机更没办法交代啊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呢

网友:
这早就试过了

网友:
那现在修好了吗?修好了说一下啊,小白刚入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谢谢你的帮助,5V正常的,光驱能使用正常,南桥SATA模块的供电是不是就可以排除没有问题吗?
板上 ...

看一下图纸  南桥SATA模块在外部有连什么东西   跑一下线就知道了  SATA模块需要一个供电的  好像叫  SATAPLL  这个是SATA模块的供电  这个要是没有的   硬盘那边什么都正常 的  也是认不到硬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