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T6-C 不触发 无3 V 5V

楼主(2015-01-29):
版号PDASWHMB18FO REV:F  充放电芯片周围有进水 。

现在待机电流0.016.无待机 3V 和5V 。测RT8233

EN脚无S5_ON 信号,断开0欧电阻 有3V  5V 通电 一样不触发。

测IO  S5_ON来源。测IO   LID_EC#
ACIN  EC_WRST 都有3.3V电压 。供电脚位供电都正常 。。BIOS 脚位 有持续 波形。。刷过两个BIOS
BIOS波形 有时有。有时无。有波形  电流0.016.没有 0.000.不明白为什么不出S5 ON ...还有那个信号
没有测到吗。。

网友A:
EC的48脚打一下阻值是否已经短路了?怀疑EC有问题了。

网友:
果断换EC吧!

网友:
认真看看进水有没腐蚀断线处理好,,干EC看看

网友:
烧一下看看能不能烧得出来。

网友:
忘记说了。。IO已经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的48脚打一下阻值是否已经短路了?怀疑EC有问题了。

已经 换过了

网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给个思路 我的情况和你的一样

网友:
换个EC看下吧

网友(2017-02-20):
应该是没有工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