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40玩LOL会自动断电,求思路

楼主(2015-01-29):
如题,一台东芝L740
笔记本
,玩LOL不定时自动断电,求思路。。。
此机CPU的散热完全没问题的,我已把散热处理的非常好。另,CPU的虑波电容是NEC的大电容,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
笔记本

网友:
等你问了..不如换NEC

网友:
先换掉 再说呗

网友:
NEC先干了 不行的话 再讲别的吧

网友:
有NEC不干他,干谁啊,公敌啊他

网友:
当然是先干大电容咯。

网友:
先加两个330的电容看看。

网友:
都想到了NEC大电容,不干 掉它后悔不已。

网友:
楼主太忧虑寡断了点吧!换一个电容也不费时。

网友:
玩游戏的时候CPU功率比较大,nec就性能不良了

网友:
我的天乃,看到NEC 果断换掉

网友:
先在2侧加电容,不掉电的话就换掉NEC。。

网友:
如果我是你的话,一定先干了再发帖

网友:
果断换NEC

网友:
这NEC肯定是先换的

网友:
有示波器吗,测下CPU供电有无杂波呢,有的话直接用6个330UF贴片电容代换

网友:
NEC电容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既然有大电容 那就换它

网友:
怀疑楼主是干嘛的呢,nec维修人的福音啊,下次看到要热情对待

网友:
机器只放了一下就拿走了。没得干。。。。

网友:
可以先并联一个电容点会看看

网友:
先更换再说

网友:
只有更换才能拍出

网友:
换了在说。。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先换掉电容,测温度,显卡

网友:
直接换上6个330就好了

网友:
有nec不干掉留它干嘛?太容易导致掉电什么的问题了。换掉再试,不行再来发帖

网友:
不要干掉,先加几个滤波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