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 腐蚀 掉件 断线 板维修

楼主(2015-01-29):
拿到板先目测一下全板正反面发现有进水痕迹还有掉件 线路板还有断线用洗板水洗完进水处后

二话不说找图纸  最开始没找到所以先打了一下值都正常  然后又继续找图纸

找到图纸然后跟着板上掉的元件和图纸对应把元件和断的线补好  因为第一次发帖不是很熟悉所以图片没拍好只能从图纸上把掉的元件标出来给大家看
补完件把断的线接好后 用两电阻分压给中间针然后通电发现没有待机35
随后测PU8的LDO脚为0V在测ONLDO脚也为0V继续测PD31负极也为0V在测正极为19V然后拆下PD31测量两次都为无穷大哈哈问题出来了 换了一个二极管上去通电然后去量各大电感除了CPU和集显供电外几乎电压都出来了 果断装上CPU和内存上电电流跳到1.2A左右然后抓一下EDID也出来了

网友A:
进水的机器好修的话一下就搞好,有时烘干一下就可以,难修的可以把人给修死去。

网友B:
你用网线飞线?这么粗

网友:
进水不是很严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用网线飞线?这么粗

兄台,网线没有红色的吧,我看他那不是网线,是电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机器好修的话一下就搞好,有时烘干一下就可以,难修的可以把人给修死去。

这倒是实话,昨天修了个联想机器,,换了一堆的上拉电阻,钱没收几个,时间倒是花了4个小时左右,刚进水就拿来修还好点,放上4—5天就麻烦了,超过20天估计就直接废了

网友E:
这都能飞. 稳定么。

网友F:
飞的这根线。估计只是测试时候用用。装机应该不会是这样的吧。

网友G:
要是我直接就放弃了。

网友H:
进水的不怎么开维修

网友I:
这么粗的线飞起来不会出问题?

网友J:
民间自有高手在呀。

网友K:
菜鸟飞过  。。。。

网友L:
好思路,好作文,写的好

网友M:
这都能飞线,太粗了吧。

网友N:
飞哥的飞线确实好!

网友O:
DELL 5110也是进水,换了待机芯片,换了开机芯片,又换了南桥,终于能亮机了,但是装上COMS电池就开不了机,不装的话可以开机,也能正常使用,换了新电池也不行,谁能给我支一支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机器好修的话一下就搞好,有时烘干一下就可以,难修的可以把人给修死去。

确实也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网线飞线?这么粗

不是 网线 是航空线  只是近距离拍摄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台,网线没有红色的吧,我看他那不是网线,是电线

是航空线  这是近距离拍摄的效果

网友:
是的就那么一块 地方  断线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P:
讯维出来的  就是牛

那有啊   这块板能修好大多数是运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台,网线没有红色的吧,我看他那不是网线,是电线

不是网线也不是电线  是航空线  这只是近距离拍摄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倒是实话,昨天修了个联想机器,,换了一堆的上拉电阻,钱没收几个,时间倒是花了4个小时左右,刚进水 ...

是啊     同感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都能飞. 稳定么。

这只是测试  装机的时候要拆掉 分压的

网友:
希望能对您有小小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飞的这根线。估计只是测试时候用用。装机应该不会是这样的吧。

是的 装机的时候要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是我直接就放弃了。

这次能修好 大多数是靠运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进水的不怎么开维修

嗯 是的  也是要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么粗的线飞起来不会出问题?

这线不粗    是航空线   这只是近距离拍摄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J:
民间自有高手在呀。

是啊   可我只是刚刚走这条路 还需各位师兄多提点提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菜鸟飞过  。。。。

嗯    还需各位师兄多提点提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好思路,好作文,写的好

没有没有    这只是根据我的维修过程一步一步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都能飞线,太粗了吧。

其实这不粗   这是航空线   只是近距离拍摄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N:
飞哥的飞线确实好!

没有啦   这只是随便飞飞   装机的时候都要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O:
DELL 5110也是进水,换了待机芯片,换了开机芯片,又换了南桥,终于能亮机了,但是装上COMS电池就开不了机 ...

这应该是ec的问题吧   我之前也修了一台  也好多东西都换了也是那样 后来换了ec好了

网友:
你发两个帖子第三张图是同一张呢

网友(2015-03-08):
飞那么粗的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