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D-USB2.0不能用

楼主(2015-01-29):
电脑进水电源芯片烧了修好可以正常使用

但后来发现USB3.0那边两个口不能使用    USB2.0设备不能使用     只能使用3.0设备

另外一边单独的2.0接口能正常使用

USB3.0两个接口对地两端的电阻是相同的。比如插上鼠标等闪下就没了

网友:
竟然没人回答哈,,自己修好了小问题。(进水的机器)

如图上D28  azc099防静电芯片击穿 。

插上鼠标灯就灭了

检测发现D+ D-两引脚同时被拉低导致无法识别设备。

看了旁边电路除了这边有芯片接地,其总线是直接到桥所以二极管挡测芯片发现2脚到1、3脚正向导通反向也导通判断芯片挂了换掉

USB2.0正常使用。

网友:
这个问题明显就是,usb过压保护了,开机的时候应该都能有提示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