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进水维修,(两处故障)

楼主(2015-01-30):
  哈喽!大家好!讯维309--东风破给大家问好!这就快过年了!时间真快!不知不知觉,在外面也混了半年多了!可到年底什么也没有!穷呀!连回家的路费都快没了!但是,还是很开心选择这一行!不是因为这行多好!因为三个字《喜欢这行》!好了闲话少说!直接进入话题!    外面修笔记本的想必,对于HP-4416S很是了解。主要是这种机器,有十分之九的概率就是干北桥和显卡!出来也修了这个机器不止两三个了!只要内存有波形的,干显卡,基本好!,没波形的干北桥!一个字------包爽啊!  刚拿到本子!直接上电!电流到1.615A然后掉到待机,一看是HP-4416S打下内存没有波形。拆板吧!先打算干北桥!可是拆下来才发现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本子以前还真被干过北桥!屏轴坏了被沾过。(吐槽下此机器的屏轴螺丝!真TMD垃圾,没使劲就坏了!垃圾做工啊!)上面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3处)进水了!哦哦!再仔细看下,还会掉电哦!由于不是我接的机器,所以不知道进过水。

此主板是英业达代工的!版号为

那就先处理(充电芯片进水!/Q60控制转换3VS和5VS进水/Q1024控制+VCC_CORE_NB附近)进水,处理刷刷,烤烤完了,
测量各大电感,不短路!上电吧!可恶的事情发生了!触发到0.055A,掉电到待机!
不是吧!应该刷刷更健康呀!,怎么触发到了0.055了!这下子溴大了!
本来今天,修板子不再状态!怎么会这样呢!好吧!还是慢慢修吧!今天感觉有点累!实在没怎么有心思修!那就看看保护隔离,看看上电时序吧!N秒时间。。。。。。。。。。。
还是修修吧!随便搜了下,也有点位图,一震狂喜,(有点位图,和图纸,修不好!就说不过去了)
心想0.055A应该没有内存供电,实测待机情况是有PWM3V和PWM5V。在触发的瞬间,发现电感L1024有1.8V电压!是受控于U27芯片(开启脚位是24脚)信号是SLP_S5#_5R。

既然有这个电压!那就看看他的2脚的PG到哪里吧!(直接连接到了Q60,那么下一步就是这个信号控制后级电路)
分析:触发开关后,桥先发出SLP_S5#_3R控制产生1.8V(电感L1024)后,一方面U27的2脚发出PG到Q60的2脚。然后桥再发出SLP_S3#_3R给通过电阻R437到Q60的2脚,控制Q60的1脚和6脚导通,5脚和6脚相连为低电平。3脚和4脚截止,当Q60的3脚和4脚截止,那么不会拉低Q60的3脚电压!

另一路,当Q60的1脚和6脚导通,那么会得到低电平的SLP_S3_5R。那么电阻R436和电阻R438分压,以后Q59的B级会得到15.667V,会控制Q59导通.

Q59导通,会得到19V左右 GATE_3S和 GATE_5S,继续查到哪里!我擦,这不就是要找的地方!3VS和5VS和1.8VS
根据自己的查图经验和反推思路(因为Q60/Q38这部分也进水了,很可能没有得到3VS和5VS和1.8VS这些供电,是桥在请求上电以后必须先需要得到供电!

首先测量Q38的4脚只有1.27v电压!并且3脚位0.36V,(GATE_5S),和分析有出入,那就个电压问题!看看是不是Q60问题(腐蚀比较严重)
下面是实测Q60的每一脚,待机触发后的电压变化。

上图中实测3脚的电压偏低!怀疑3脚和4脚短路!对地打值,为125实测正常!还是不放心,那就干掉电阻R399

但是实测Q59已经导通并且C级已经为19v,但是R399靠近GATE_3S和GATE_5S,始终为低电平。对地打值,排除电容C617了的问题。
,那么锁定问题了,不短路,果断换掉R402
瞬间触发到了1.6A大概4秒左右掉地!,久违的故障还原了!
下一步我习惯于现查电压!(1.6A,大概应该出来的差不多了!,)还是查一下吧!(这里没上图,不好意思了)
实测电感L42(独显供电)-----1.02V     L33(+1.2vs)----1.2V    L22------1.16V     L37-----0V (后来知道,这部分也是腐蚀了引起的)
  3v和5v
那就修L37

查这是+VCC_CORE_NB供电,受控于U24查U24条件(1脚开启3.3V  2脚5v有,13脚5v)示波器再查Q1024,没有波形!
然后对照主板仔细观察上图中有没有腐蚀件,发现一个变黑色电阻!顺便对照点位图,查R1212

实测一R1212一端19.36V,另一端0.26V,不对吧!,拆掉电阻,焊盘已经腐蚀掉。
图纸上标着200KΩ,那就在料板上拆了1M欧姆的,换上,

电阻R1212作用,控制PWM 工作在什么状态频率状态,是经过上拉,有一个计算公式!,(很重要)

果断上电,电流1.5A-----1.6A----1.8A---2.01A-----1.6V,亮机,这感觉就是爽!

总结:此主板没什么技术含量!分享的只是维修思路!
   1此板为电阻R402,腐蚀,控制后级Q38和Q1041和Q1022没有转换为3VS/5VS /1.8VS,电流到0.055A,掉电!
   2此版R1212腐蚀,导致芯片U24的工作频率脚设定错误,导致芯片无输出!
   3 遇到通病的主板,也是按照时序来修。切记马虎大意!多走弯路!

          在这里祝大家合家欢乐!万事如意!(觉得好,就加分吧)                    --------------东风破

沙漠孤烟。。。 + 1 很给力!

网友A:
我修板都不知道该查什么电压

网友:
维修很仔细,3VS/5VS /1.8VS这些电压是上电触发后产生的,这里Q38 ,Q1022,Q1038 G级导通电压值正常范围应该是是在19V左右,R402电阻在这里应该是起到限流保护作用,防止GATE 3S信号工作电流过大烧毁相连后级电压转换MOS管。

网友:
帖子很有水平,小白又学到不少,我刚才只有2分,所以加了2分,但没加上,显示内部错误,我一看没加上分,再想加显示说不能重复评分,这两天有空再加吧

网友B:
帖子中我看用的安泰信的示波器,问一下,国产的示波器中 ,性价比好的,安泰信的示波器好?还是普源的示波器好?哪个型号耐用?

网友:
楼主这水平早晚有一天月薪过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帖子中我看用的安泰信的示波器,问一下,国产的示波器中 ,性价比好的,安泰信的示波器好?还是普源的示波 ...

必须要普源示波器!安泰信很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帖子中我看用的安泰信的示波器,问一下,国产的示波器中 ,性价比好的,安泰信的示波器好?还是普源的示波 ...

必须要普源示波器!安泰信很烂的!

网友:
技术不错。到现在我还没修几块笔记本主板。修的都是台板啊。

网友:
只要内存有波形的,???? 怎么样爪内存波形,

网友:
不会示波器恐怕整不了这个2

网友C:
说得很详细。像这类故障的板楼主你们那边是怎样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得很详细。像这类故障的板楼主你们那边是怎样收费?

同行100到120  外面的250以上

网友:
309的同学就是不同凡响呀,顶个!

网友:
按着时序查电路,  修好后的感觉棒棒哒!!!

网友D:
你怎么会想到去测量内存的PG呢?

网友E:
英业达的时序差不多,跟我修的HP511 也是转换出问题,没用示波器,修了1整天,才研究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怎么会想到去测量内存的PG呢?

供电有了,查PG,看看下步到哪里了呀!再就是0.055A,大概没有3VS和5VS电压产生。这是切入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英业达的时序差不多,跟我修的HP511 也是转换出问题,没用示波器,修了1整天,才研究好

恩呢,示波器好用。提高效率。事半功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供电有了,查PG,看看下步到哪里了呀!再就是0.055A,大概没有3VS和5VS电压产生。这是切入点!

看电流感觉是二级电压没出来。

网友:
恩呢!确实没出来,但是1.8V出来需要转换才会出1.8VS供电!

网友:
这还没技术量啊

网友:
这机器如果不是人为,多数都是桥和显卡,人为就不好说了,思路清晰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

网友:
学习了,楼主技术真过硬

网友:
写得很详细,受教了。

网友:
技术都很厉害啊

网友G:
什么牌子的示波器比较好  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什么牌子的示波器比较好  推荐一下

普源的示波器,就不错了!

网友:
楼主电阻R1212芯片功率设定引脚,本来是200K,你换成1M不会影响功率输出吗。

网友:
进水机修的好悲催啊

网友:
是科班出来的吗  还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板都不知道该查什么电压

不查电压那是不是根据故障现象直接换件?

网友:
不错 有 一定的技术

网友:
这个 板子 有点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