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电路维修之倍压电路原理

楼主(2015-01-30):
                                                      倍压升压电路的特点
1:通过此电路可以把电压升的很高。但电流很小。比如从5V升高到22V。打开TFT没问题了。

2:倍压电路需要交变电压才能完成工作。最简单的形式就是通过场管的D极(漏极)的电压变化作为变化源头来实现的。

3:全面和较完善的屏这一类电路会用三个开关电源(三合一的)。一个可以把5V升高到12V提供VDDA电压。另两个开关电源会把5V升高到22V左右(即VGG的升压)和把12V变为-7V左右(即VLL的变负压)。

供参考

注明:下图的正电和负电是指波形的两个过程。通俗标注而已。另倍压电路的解析可以很多种方式。理解就好。不用太深究而影响自己。

网友A:
楼主讲的我还是没明白,正电和负电时电容两端极性为什么没有变化?

网友:
好像逻辑板电路常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讲的我还是没明白,正电和负电时电容两端极性为什么没有变化?

     电容是靠充放电工作的。知道这一点就好啊。是这样的。

网友B:
倍压整流属电路基础,这个要掌握,

网友:
挺深奥的样子

网友C:
能把实际应用电路,同时发布两三例,那该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倍压整流属电路基础,这个要掌握,

   是的。也很重要。学笔记本维修也会经历这个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把实际应用电路,同时发布两三例,那该多好!

   是的。会再续贴。有图(图纸和图片),有说明。有真相。谢谢你的提议。

网友:
我们会继续关注你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