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怪异问题修复

楼主(2015-01-30):
我先说前半部分,让你们猜一猜问题是哪。

客户送来一台A1278,现象是无背光。谈好价钱开工,半小时后背光已修复,是背光电感开路。当时感觉这钱太好赚了,谁知道,麻烦才刚刚开始。

装上修好的主板,上电,发觉硬盘读到一半就死机,起初以为硬盘坏,就换了个硬盘,一样。再把硬盘线换掉,一样。

很困惑,于是拆机,在反复试机时发现,只要把机子躺下来,屏幕向下放,就正常启动了,一切都正常,好奇怪啊。

当时也没细想,再换了一条硬盘线,发觉能启动了,于是装好,上螺丝,再试,好像一切都正常,以为好了。谁知,突然发觉关机后系统自动重启,无法关闭电脑。

再把底盖拆掉,发觉又好了,简直是碉堡啊!然后,又做了好多尝试,无非是把东西拆来拆去,这里省略1万字。

最后,终于不重启,硬盘也正常了,但,发现wifi不工作了,系统显示airport找不到。

但无论故障现象是什么,只要把后盖拆下来,再翻开屏幕作90度,屏朝底下放平,就没事。

这么折腾了几个小时之后,做了一个修复,然后问题解决了。

猜猜是什么?(提示,跟后盖没关系)

post_deleted

网友:
有时候电源小板上的线被压到了,会出现一些怪问题。找不到无线网卡的现象是不是跟一块海绵有关,修过几个了,进水机容易出现的怪现象

网友:
又是奇形怪状的故障!!

网友:
别打哑谜啊  这样没意思的 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只要裸板一切正常,那么剩下的就不是问题

网友:
无线网卡线接口哪里影响啦 、

网友:
可能是楼主自己安装不好异至的吧。

网友:
请楼主尽快公布结果

网友:
无线网卡坏了

网友:
你这到底是问题

网友:
楼主这里是什么情况??发布出来呗!!

网友:
LZ打什么哑谜啊

网友:
难道压倒电源线了

网友:
答案是:A1278的airport卡在屏幕上,最后把airport到主板的线换掉就好了。

网友:
最后把airport到主板之间的线换掉,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老款K6 的板子,容易出现这个故障

网友:
是08版老款的机器了

网友A:
这个 不好说  楼主 直接说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不好说  楼主 直接说了嘛

看16楼。

网友:
airport是什么啊?

网友:
苹果的机器不好修

网友:
问题还是出在屏与主板的连线上,倒下来就好了  说明肯定跟屏有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