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捷波 N73VM2-LF REV:0.0 的BIOS

楼主(2015-01-30):
捷波的官网竟找不到这个型号!

网友:
第2张是没揭标签的照片,揭完竟然还有一个型号。

网友A:
P6N6G-MX
可乐008
谢谢!BGA加焊桥就好了。原故障是诊断卡跑C1,NV的单桥。
详情

网友:
P6N6G-MX
怎么上传几个了?都没文件?

网友:
官网找不到不奇怪的!!华硕也有找不到的!!

网友:
驱动之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6N6G-MX
谢谢!BGA加焊桥就好了。原故障是诊断卡跑C1,NV的单桥。

网友:
终于弄明白了,这是修好板子后用软件测出来的型号,用这个型号在官网上就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