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谁能告诉我这两个二极管旁边的是什么原件

楼主(2015-01-30):
原机上的这两个原件已经烧毁,看不出来是什么。图片是在TB上找的。板子是海尔M1900L.原件标识也是D。

网友:
还不是二极管

网友:
是保护二级管

网友A:
楼主修少了 ,这个显示器的故障是接VGA无信号,是不是?保护二级管,直接取了,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少了 ,这个显示器的故障是接VGA无信号,是不是?保护二级管,直接取了,就OK了

是VGA无信号。红圈里的两个二极管是保护二极管么。左边三个三极管也有一个烧了

网友:
听说叫钳位二极管,拆了也行!测红绿蓝行场阻值正常不?

网友:
是不是行场的前卫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少了 ,这个显示器的故障是接VGA无信号,是不是?保护二级管,直接取了,就OK了

直接取掉用不用把两端接起来

网友:
那两个黑色的应该是起保护作用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