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S6XM V1.0 后置USB口个别不能使用维修!

楼主(2015-01-30):
同行昨天送来一联想THINK台式品牌机,说后置6个USB口只有2个能用,其余四个全部不能使用,因为是单位的机器USB口外接设备较多,必须修起来。

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先进BIOS看USB设置已经全部打开,重做系统故障依旧;现在已经可以确认是主板问题了,于是拆下来板子测量几个口的5V供电全部正常,打值发现不能使用的4个口每个口的一条数据线无穷大,如下图,我没有先动南桥,经测分别是L4的1、2不通;L5的3、4不通(另外两个USB接口我没截图,那两个也是分别有一组不通),直接分别直连不通的两个脚,再测数据对地值,正常,进PE挨个测试USB接口,全部正常使用。

红色箭头标注的就是损坏的原件实物图

网友A:
小电阻坏了啊??

网友:
还有这等事,原以后是桥呢???

网友:
图纸你在哪里周到的呢

网友:
USB阻止无穷大 不是断线了就L坏了  学习了

网友:
如果没有图纸,是不是只有跑线了呢

网友B:
原来是小电阻惹的祸吗?

网友:
要是我估计直接干桥了

网友C:
怎么不对劲啊。,,图纸上的那几个电阻的标号和主板上的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对劲啊。,,图纸上的那几个电阻的标号和主板上的不一样啊!!

你看花眼了吧?怎么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对劲啊。,,图纸上的那几个电阻的标号和主板上的不一样啊!!

L3对应R41  R42   L4对应 R98 R99 哪里不对?

网友:
有图纸就是方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电阻坏了啊??

看楼主的意思,应该是有几个线圈坏了。

网友:
楼主意思是四个小电感开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小电阻惹的祸吗?

不是  是线圈坏了

网友:
一般机器上没采用这种电感,都是直连的。

网友:
很有道理“打值发现不能使用的4个口每个口的一条数据线无穷大”本身就说明存在开路。

网友:
插的什么东西,烧了这么多个。

网友:
usb没修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