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悲剧花屏 蓝屏

楼主(2015-01-30):
客户拿来一台小y460,i3加双显卡,由于当时忙,把机器留下,报价更换显卡,下午拿出来一看花屏,显卡问题较多,直接加热,无效,ati的烤好,几率不大,在x宝,定个显卡回来,画屏不画了,始终安装不上显卡驱动,或者进系统登陆界面就就蓝屏,悲剧开始了,去下来置球,现象依旧,换回原来显卡,也一样,看别人经验,想到进bios禁用集显,现象出来了,更机器拿来时情况一毛一样,画的,禁安全模式禁用独显就没问题,现在明白了,问题出在独立显卡部分,显卡换了,量下电压,基本正常,进bios时是有规律的竖条,只有换现存了,《原来hp的遇到过,要换现存才好的》,这机器有八个晕,悲剧,网上看了,这现存不贵,多的都去了,就直接买了8个全部换, 运气也被,直到换到最后2个才发现是现存掉点了,用细线补齐,安装好新现存,妹的总于正常了,整整花了4天才修好这机器,特此记录,给大家一个经验(我换显存都是用热风枪360度直接吹下来再安回去)
安装集显驱动蓝屏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0805-1.html

网友A:
你应该是周边 没弄好 才导致的吧   一般显卡 旁边都有贴纸的

网友:
搞死人啊,这机器呵呵

网友B:
换显存有风枪也得小心,很容易漏焊的,我一般也都是用BGA

网友C:
这种笔记本 我们基本山是直接给客户改成集显的

网友D:
不是听说有VGA程式可以跑出来花屏是哪块的问题么

网友E:
我想问问是具体是那个显存呢?有图片吗?以后遇到直接先换那2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问是具体是那个显存呢?有图片吗?以后遇到直接先换那2个。

呵呵,这个机器显存坏又不是通病,楼主的情况只是说明存在这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问是具体是那个显存呢?有图片吗?以后遇到直接先换那2个。

没有扇热器  那边  靠vga口的  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笔记本 我们基本山是直接给客户改成集显的

客户   送修时,很明白的  要维修后能玩 lol不卡,(他说害怕我们换垃圾显卡  以为是台式机也)集显怕压力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听说有VGA程式可以跑出来花屏是哪块的问题么

不会  这个 , 一开机就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显存有风枪也得小心,很容易漏焊的,我一般也都是用BGA

额额   说的是,有时  少的可以   ,多了  怕麻烦   ,搞这个也有两年了,温度还是拿捏的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周边 没弄好 才导致的吧   一般显卡 旁边都有贴纸的

换前   是他自己在bios里面禁用了集显的(当时没仔细检查),换后  bios还原了,就是双显卡了,禁用集显后,与机器拿来时,画的现象一样了   我一般都把显存包好了的 ,还用的那种颜色高温胶布

网友:
其实  最后的问题是  ,客户自己摔了 ,把vga口   傍边的   显存摔掉点了   就造成  误判显卡

网友:
楼主的这次维修过程可以借鉴一下,就是楼主的错别字太多。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啊!  前几天我们同事修的y450花屏,换了显卡,重植了显存,试机时没问题,客户来了就又花屏了、、、、、、、、、、

网友:
是个怎么个花屏样呢,给个图就好了,下次遇到好搞,还没搞过显存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笔记本 我们基本山是直接给客户改成集显的

怎么改啊。

网友:
本人也遇到过,太费精力了,修好就值了,

网友:
焊接技术扎实,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