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瀚视奇 HC174A 不接电~电压正常~程序~通病

楼主(2015-01-30):
瀚视奇 HC174A 不接电~电压正常~程序~通病

    大家遇到这个问题 也可以试一下 不一定都主芯片的问题

瀚视奇 HC174A 板号39-X1910100G000 M03 R31 - PM25LV010.rar

瀚视奇 HC174A 不接电~电压正常~程序~通病

网友A:
LZ你是说MCU的问题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是说MCU的问题是吧?

网友:
有时候毛病找到了,程序不好找

网友:
看来MCU的程序很容易坏呀。

网友:
什么叫“ 不接电~电压正常~程序~通病”?

网友:
三星的机子也有MCU通病,

网友:
都不怎么喜欢刷程序,一般都是给他换驱动板

网友:
电压不正常也是程序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