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开机不停的开电关电,电流变化到1.0A左右掉了

楼主(2015-01-30):
一客户拿了笔记本,说是进过水,立即清洗烤干,经检查所有电压正常,时钟复位没有上来,外围排除,换过南桥,EC,EC bios刷过,问下大神现在如何动手

网友:
集成显卡供电有问题

网友:
集成显卡在cpu里面,cpu电压正常,我还换过cpu,一代i3

网友:
先看下进水的地方   再留意下显卡供电那快

网友:
时钟复位没有上来?没有?没有就修时钟复位呀

网友:
这机器不放COMS电池第一次就掉电

网友:
看看有元件腐蚀断线没有

网友:
应该还是有哪个电压有问题,掉电是要么缺电压,要么缺信号!

网友:
先目修理一遍,不行的话就按时序来修一遍,总有猪丝马迹出现

网友:
你看下显存进睡了没

网友:
找腐蚀的地方吧,你的问题回答图纸啥都不给

网友:
you check for corroded parts

网友:
重点查一下进水位置。看看有那些元件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