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5750_5750G LA-6901P电路图

楼主(2015-01-30):
Acer Aspire 5750_5750G LA-6901P

Acer Aspire 5750_5750G LA-6901P.zip

LA-6901P电路图

网友:
经使用过分享给大家

网友:
多谢了 找了很长时间了

网友:
正好修到  多谢

网友:
正好需要,这个机器大短路,拆开一个明显电容糊了,剔除不短,但是电池和充电器一起又大短,拿下电池正常,需要图纸研究一下隔离

网友:
5750G I3的对吗?

网友:
修好了,只是PQ7短路了,换了OK

网友:
谢谢分享,正好有用

网友(2017-05-22):
这是0.1的还是2.0的

网友(2017-07-14):
我的机器是P5PW0 LA-6901P REV:2.0,原来大短路,是PQ40(显卡供电)短路,换了之后,电压出来了。但不显示,BIOS有读取,SM_CLK和SM_DATA,没波形;会不会是BIOS程序坏呢?

网友(2021-10-30):
谢谢分享,正好我有一台,下来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