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救500g蓝盘用MHDD加速扫描全是绿块

楼主(2015-01-30):
一块刚刚过保的wd500g蓝盘 进不了系统 重装系统格盘时特慢 在mhdd下正常扫描坏块都没 可一加速扫描全是绿块 是不是要跑sf的?哪位大神指导下

网友A:
会自校准 ?????????做了就好了

网友:
我们用这个软件来检测硬盘的好坏(DISKGENIUS),很实用。你可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自校准 ?????????做了就好了

惨了 让我内格后不认盘了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自校准 ?????????做了就好了

惨了 让我内格后不认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自校准 ?????????做了就好了

晕 刚刚之前就让我内格到不认盘了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自校准 ?????????做了就好了

刚刚之前就让我内格到不认盘了

网友:
搞错了DISKGENIUS是修复硬盘的工具,VICTORIA 汉化版是检测硬盘的物理坏道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自校准 ?????????做了就好了

让我内格了 然后就是认不到盘了

网友:
不好意思 网络卡老提示回复错误 然后刚一看原来回复了这么多

网友:
做个自校准吧。。。。。。。前提是你磁头是好的。
不认盘。。。。。用WDR  看一下   SMART表吧。。。。。。

网友:
内格完成的话,断下电,然后去设备管理器里找一下。

网友:
WD的盘的通病吧,UDMA PC3000里有个修复慢的选项,点一下就好

网友:
做一下慢的通病,和复位SMART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