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功率由什么决定

楼主(2015-01-30):
电源功率是很重要的参数,电源功率主要由什么决定,或者说瓶颈是什么?主变压器?主开关管?次级整流管还是桥式整流管?高手谈谈,多谢。

网友:
肯定是由多个方面决定的啊,只要其中一环形成瓶颈就会造成功率的下降。

网友:
我想主要是由很贵的器件决定。如果一个器件很便宜,厂家没必要以降低功率为代价选择性能低的。变压器、开关管,次级大整流管都比较贵吧。

网友:
类似木桶原理,由短板决定。

网友:
实际上滤波电容,各种线材,EMI、PFC电路都对输出电压稳定性有影响。

网友:
不只是由那一个或两个元件决定,我想所使用元件都要达到设计指标,,,,

网友:
功率是由主变压器来决定的,它规格尺寸跟功率成正比, 一般来说200W的电源用28mm ,220W用33mm,250W—300W用35mm ,300W以上用39mm

网友:
大滤波电容、变压器、整流管等器件都有关系呀,不是一两个元件的问题。

网友:
最主要还是变压器和功率管决定的

网友:
电频 电阻  都有关系啊

网友:
大家讲的都有道理。
假如,我要把一个300W的电源升级到350W或400W,那么,最应该更换的是哪几个原件?
1、保险
2、整流桥
3、大电容
4、开关管
5、变压器
6、双二极管
7、稳压电容
8、其它

网友:
3楼言之有理!!!!

网友:
主变压器影响最大吧。

网友:
每个环节都有可能决定功率。

网友:
主要的还是开关变压器为核心,开关器件的选用架构,中小功率可以选用单开关管,半桥式如电脑电源。大一些功率的的就用全桥式或多桥并联,电路很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