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来了一台天逸F30老电脑困扰几天没头绪

楼主(2015-01-30):
没摔,没进水,板还不错,插上电源待机0.01,按开机键0,02没反应。。。3V 5V都正常,都查了没发现哪有短路的,BIOS也刷过了,PC87541V-PVC大EC也换过了,还是故障依旧!有修过这种机子的师傅请指点,

网友:
按了开关后电压有跳变吗?

网友:
你应该按照时序来维修,先检查工作条件。一步一步的来检查。

网友:
有EC复位吗

网友:
跟着时序走   3   5V    EC 的条件  南桥的RTC  自己看看

网友:
测量一下上电条件啊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先按时序检查一遍,

网友:
用风枪热一下南桥看看有没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