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不加点。

楼主(2015-01-30):
今天来了一块华硕M4N68的板子,一开始不加点。换的IO,加点了。开机跑到内存,掉电。并不能重新开机。电池3.3,跳线有电。开机装1.48V不对。然后修的开机桩上的点。修上之后,能亮了。但是不能关机。关机就重启。强制关机之后连待机都没了。崩溃了。有木有大神给个思路。(回过桥!)
华硕
掉电

网友:
这板子桥爱坏,,换桥吧!!

网友:
晕,对地阻值都测过没,感觉应该是有地方短路,应该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io换的是原型号的吗

网友:
我也是说 IO对不对哦

网友:
亲 这个帖子没几个字 你看看你打错多少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检查一下开机针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关机就重启 看一下络唤醒信号呢

网友:
IO是原值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