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打不开

楼主(2015-01-30):
客户拿来的酷比S306+机器,蓝牙打不开,WIFI打开以后一分钟就自动关闭。估计要重新刷机,但是找不到兼容的新系统。哪位大神能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不用刷机   恢复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刷机   恢复看看

机器之前一直重启,就刷机了。刷完以后就这样了。

网友:
再个低版本的刷机看看,可以再一个一个刷高版本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之前一直重启,就刷机了。刷完以后就这样了。

不是   进工程模式

网友:
恢复看看 先别刷

网友:
好,那我再试试看,谢谢。

网友(2015-03-03):
恢复不行在刷吧!先简后难。

网友:
双清一下可以吗??

网友:
不行换个低版本的系统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