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P67 LX无CPU供电,报警不过内存,应该是通病吧?!

楼主(2015-01-30):
      收到2片华硕P8P67 LX这型号的,上cpu触发,不跑马,测各个供电,就cpu没有供电,一看这华硕供电麻烦啊,在论坛搜了下没有几个这样的帖子,有点不想修了,想了想,年底了没事做还是看看吧,上电时摸驱动场管的驱动芯片,没有过热情况,再测量所有场管没有短路,直接加焊cpu主驱动芯片ASP1000RM,还是没有出电压,然后在找ASP1000RM芯片,刚好之前有修P8H67这些板,就从这板拆出ASP1000RM,换好后,跑马了,激动啊,上内存,还是报警不过内存,换几个内存槽一样,我这就一根3代内存了,没有换,根据修P8的板子来看,感觉像bios问题,之前有修过不过内存,测内存参数都正常就是不过,换内存一样,最后刷bios就过内存了!想到就马上到华硕官网下载最新的bios刷,上电直接过内存了,上显卡显示了,到这维修结束!

网友:
最关键的料板,是决定性一步啊!

网友:
这板子遇到得少,,还是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
新板陆续进入维修期了,好事儿!

网友A:
把bios备份出来,方便大家就好了

网友:
普遍你楼主这样的故障才是通病。

网友B:
逛论坛多了,发现刷BIOS能解决不少问题

网友:
主芯片是EP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bios备份出来,方便大家就好了

技嘉和华硕的板子我是到官网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逛论坛多了,发现刷BIOS能解决不少问题

大家都知道华硕的通病排阻822,可这P8的不是了!